[MM32硬件] 为啥有些电路图上串口跟外设是RX接RX,TX接TX?

楼主(2023-06-26):
不应该是交叉连接吗?这样怎么通信

网友A:
不一定啊  这个得看对象 这个接收和发送是相对谁来说的

网友B:
这只是一个名称 有可能对于接收方是tx 那么对于发送方就是rx  得看对照物

网友C:
这个而不一定 不用非要看定义 有直连的也有交叉连接的

网友D:
这种应该就是那种直连的方式了 看双方引脚定义

网友E:
这个没有硬性规定 都是相对的说法 只要能通讯 就不用管定义了

网友F:
没有这些硬性规定 很多232总线的连接方式都还自定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