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航顺MCU是否可以超频来使用?

楼主(2023-06-26):
(无正文)

网友A:
无论可以不可以 都不能长时间工作在超频状态啊

网友B:
超频是把一个电子配件的时脉速度提升至高于厂方所定的速度运作,从而提升性能的方法,但此举有可能导致该配件稳定性以及配件寿命下降

网友C:
目前CPU的生产可以说是非常精密的,以至于生产厂家都无法控制每块CPU到底可以在什么样的频率下工作,厂家实际上就已经自己做了多次测试,将能工作在高频率下的CPU标记为高频率的,然后可以卖更高的价钱

网友D:
可以借助一些手段来使CPU稳定工作在更高的频率上,这些手段主要是两点:增强散热效果、增加工作电压。

网友E:
楼主是不是指通过软件的配置实现超频操作呢

网友F:
这个说不好 感觉如果想要超频的话  还不如重新选一个芯片呢

网友G:
都可以超频使用,只是有一点风险。

网友H(2023-08-10):
可以超频使用的,但是不太建议哈

网友I:
超频干啥啊,换个MCU多好啊

网友J:
超频容易翻车的,不建议

网友K:
你这,省成本都省到这儿来了,哈哈

网友L:
一般是能超频的,但是不要超太多,还都可以

网友M:
你最好找几个MCU试试,然后测测其大概都能超频多少

网友N:
超频还是有些风险的,能不用还是不要用了

网友O:
得看你超频想要多少,要是很小的话,可以

网友P:
其实就是MCU的品质问题,你要是超频容易品质参差不齐的,就容易出问题

网友Q:
肯定可以啊,MCU都有预留的余量的

网友R:
风险自己承担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