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CU是否支持STlink进行仿真和调试啊?

楼主(2023-06-27):
请问,航顺的MCU是否支持STlink进行仿真和调试啊?

网友A:
ST-Link是一种常用的开发工具

网友B:
可以用stlink调试

网友C:
可以通过ST的官方工具链或第三方开发环境进行使用。

网友D(2023-09-01):
应该可以吧,不都是完全兼容了么

网友E:
其实建议还是使用jlink烧录比较好用

网友F:
可以用STlink烧录的,仿真不知道

网友G:
为啥要用STlink啊,它这个本身兼容就不是很好啊

网友H:
你用的那款芯片啊?得看芯片是否兼容ST哈

网友I:
我记得HK有些新内核的产品,估计就不能用STlink烧录吧

网友J:
不能完全支持吧,调试好像就不行

网友K:
你买个STlink和航顺的开发板,试试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L:
大概是支持的,我之前调试过,是可以

网友M:
还是建议楼主用高端点的烧录器,比如JLINK试试,就没有这么多顾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