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不用外部晶振的话,省下的引脚可以配置成io口吗?

楼主(2023-06-26):
不用外部晶振的话,省下的引脚可以配置成io口吗?

网友A(2023-09-13):
一般是可以的

网友B:
这个需要初始化的时候,操作一下寄存器,就好了

网友C:
可以啊,这个有啥不行的呢

网友D:
建议还是别用,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E:
这种操作倒是可以,主要是配置会比较麻烦

网友F:
你是很缺IO端口使用么?

网友G:
其中这么弄,配置超级麻烦啊,而且还没啥意义

网友H:
这种端口好像不能输出什么大电流吧,都一般做输入来用

网友I:
这个要芯片手册,有些芯片的晶振引脚是不支持复用的。

网友J:
当然可以当做IO使用啦

网友K:
用的是那款MCU啊?有的MCU好像不用的可以悬空,但做IO可不可以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