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航顺是否支持大容量存储器?

楼主(2023-06-28):
航顺单片机是否支持大容量存储器?通过什么方式连接外置的存储?

网友A(2023-09-01):
你说的肯定都能支持啊

网友B:
SPI就可以支持大存储

网友C:
你是想要加个TF卡吗?

网友D:
一般SPI的flash不就行么

网友E:
可以用并口也可以用串口的

网友F:
很多都是用FSMC支持才行

网友G:
得看你的存储设备是啥,支持什么接口,才可以研究

网友H:
很多都是SPI的方式支持大容量的,一般能支持到16M吧应该

网友I:
你的大容量是想要多大的容量啊?

网友J:
我知道的是TF应该有SDIO,或者是S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