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固件安全方面,航顺有什么优势?

楼主(2023-06-28):
现在有很多**和获取芯片内部固件的操作,航顺针对这种情况,有什么对策?

网友A(2023-09-02):
固件安全不都是外部做的吗?可以加个加密芯片

网友B:
你用jlink加密就好了

网友C:
大概都是用加密存储芯片应该可以

网友D:
话说,航顺应该有OTP的吧,可以用这种

网友E:
能有啥对策,肯定想办法加密呗

网友F:
这个没什么安全特殊处理吧,只能外部做其它处理。

网友G:
你用创芯工坊的加密器,估计也行

网友H:
可以找jlink,用安全锁可以锁上

网友I:
一般可以屏蔽掉SWD接口,应该也行

网友J:
其实**芯片是很难的,而且你的产品也不一定会被盯上的

网友K:
我知道**芯片还能下探针,要是真想**,就弄个自毁吧,被拆就清除数据

网友L:
航顺芯片的Flash 控制器内部有一个加解密模块,可以用于加解密用户存储在 Flash 中的程序和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