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在工业应用方面,航顺有专用的MCU吗?

楼主(2023-06-28):
工业一般都是考虑温湿度的工作环境,航顺有适合工业场景应用的MCU吗?

网友A(2023-09-02):
应该也有工业级的MCU吧

网友B:
不太清楚,这你找代理请教一下比较好的

网友C:
工业的话,和商业级不一样,检测方向也不一样的,他家商业级的居多

网友D:
航顺就是工业级的哈

网友E:
他家32位的单片机都支持工业级的啊

网友F:
你最好还是把你的需求都列出来,然后帮你选型一下

网友G:
专用的芯片也有,我看还有SOC呢,他家产品线应该很全

网友H:
大概是有工业级的吧,不是太了解他家产品系列布局

网友I:
你还是去官网瞅瞅吧,这么说也不知道具体你想要啥

网友J:
工业肯定是有的啊,我看介绍他家的芯片是可以应用到工业上的

网友K:
工业是不是更贵一些啊,芯片

网友L:
有应用于工业场景的MCU,通常芯片的工作温度有两种规格-40°~85°和-4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