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有什么优势吗?

楼主(2023-06-26):
JTAG有什么优势吗?TI有些芯片为什么仅支持JTAG?

网友A:
JTAG是国际标准的测试协议,所以大部分芯片都会支持JTAG协议的。

网友B:
看你需要什么规格呀,大概率是为了价格去选择能满足要求的即可,不需要超出太多,没必要,满足使用要求即可。

网友C:
大多数复杂电子系统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用到了IEEE1149.1(JTAG)标准

网友D:
在第二代JTAG应用中, 不同的开发团队规则对在新板卡设计上采用JTAG功能进行管理

网友E:
JTAG应用的 功能都能通过远程方式实现,包括编程、配置、互连测试以及诊断,从而极大降低了现场服务与支持所需的成本

网友F:
如果系统采用的是复杂FPGA或CPLD,那么几乎可 以肯定这些硬件是通过JTAG端口设置的。如果系统利用仿真工具来调试硬件或软件,那么仿真工具也很可能是通过JTAG端口与微处理器对话

网友G:
该总线主要支持对焊点、电路板过孔、短路和开路等连接进行结构测试

网友H:
JTAG不但支持结构(互连)测试,如今还是一种用于在系统级实现配置、编程以及混合 信号测试的标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