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想用串口收发不定长的16进制的协议包

楼主(2023-06-26):
目前只想到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读取。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可以考虑自己制定一个协议啊,有包头包尾的

网友B:
可以考虑自己制定一个协议内容 强制定义协议的头尾

网友C:
可以用一个自己从来不会发送的字节来当包尾进行识别

网友D:
即便是一个字节一个自己的读取 那么接收端如何判定已经接收完成了呢

网友E:
串口本身只不是不能知道当前数据是否接收完成呢

网友F:
自己对发送数据做封装 然后接收方按照协议内容拆包就行

网友G:
dma+空闲中断,不定长帧一般都是这样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