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雅特力单片机的flash超过256K之后,是采用不一样的制式进行读写吗?

楼主(2023-06-26):
雅特力单片机的flash超过256K之后,是采用不一样的制式进行读写吗?总感觉后半部分的存储操作有些慢

网友A(2023-09-01):
是有些慢,但是你可以提升效率的,提升主频

网友B:
这个没遇到过啊,主要是我的代码也没有这么大

网友C:
其实后面的部分存储空间,一般都是为了放数据的吧

网友D:
不知道雅特力为啥这么设计,可能是为了节省成本吧

网友E:
属实有这种问题,但是你可以不用的嘛,代码一般也写不到256K的大小啊

网友F:
哈哈,是需要不同方式读写的

网友G:
你要知道,后半部分的是非零等待的哈

网友H:
好像可以用提升主频的方式,这样的话影响不会很大

网友I:
其实也差不多吧,后续的执行的速度是大约96MHz的频率的

网友J:
其实别用后半部分挺好的,我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