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T32WB415的蓝牙支持传输音频的功能吗?

楼主(2023-06-26):
AT32WB415的蓝牙支持传输音频的功能吗?

网友A:
请查看相应的AT32WB415芯片数据手册

网友B:
一些模块具备音频传输的功能。

网友C:
不同型号的AT32 支持的音频传输规格和功能可能会有所不同

网友D:
支持蓝牙4.0。

网友E:
数据传输和音频模块不同吧

网友F:
可以通过蓝牙协议栈与其他蓝牙设备进行连接,并通过音频编解码器和模拟功能实现音频传输。

网友G(点评):
这种方式如果是语音可行,市场上有一些语音遥控器采用这种方式,但是音乐这样做意义不大

网友H:
蓝牙模块支持传输音频。

网友I:
可以与外部蓝牙模块结合使用,实现音频传输的功能。

网友I:
它可以与其他蓝牙设备进行音频传输,如手机、耳机、扬声器等。

网友J(2023-09-02):
好像不能传输音频

网友K:
这个传输音频应该是SPP吧,还是啥来着

网友L:
没有这个功能哦,一般都是传输数据的

网友M:
如果想要传输音频,估计要自己弄哈

网友N:
传输音频的话,因为不用杰里呢?

网友O:
这芯片不支持传输音频的功能

网友P:
这不得你去看手册或者芯片的资料才知道的吗

网友Q:
其实音频的话,我也想研究研究,就是利用蓝牙传输

网友R:
一般不支持,因为都是蓝牙4.0或者5.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