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雅特力的MCU建议超频使用吗?

楼主(2023-06-26):
雅特力的MCU建议超频使用吗?

网友A:
请按照数据手册在规格内使用。

网友B(2023-09-02):
想超频就超频吧,影响不大

网友C:
很多芯片都是可以超频的啊,雅特力也是不例外的

网友D:
其实超频都可以,但是要注意芯片的品质

网友E:
我觉得雅特力超频应该性能更好一些呢

网友F:
超频没啥意思吧,还容易造成芯片不稳或者挂掉

网友G:
MCU就不要想啥超频了吧

网友H:
超频干啥啊?性能不够用了啊

网友I:
别超频了,不值得的,不差那点主频,好吧

网友J:
MCU不建议超频使用,没意义。

网友K:
不建议超频使用啊,都是固定的频率,超频会因为品质不一导致死机

网友L:
超频要是死机了是不是就起不来了啊

网友M:
你可以试试超频,但是不能抄太多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