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数字电位器是无极的还是阶梯的?

楼主(2023-06-26):
有没有连续变化的可编程器件

网友A:
几年前我用的时候能看到的都不是无级的

网友B:
其实我们可以搭建模拟电路  根据被试件的电压电流模拟负载电阻

网友C:
是不是可以考虑抄一下那些仪表输出的板子模拟一下

网友D:
应该没有绝对无级的可调电位器,哪怕分的档再细也是有档的

网友E:
有的 但是这种器件并不是直接就输出电阻值的

网友F:
有那种模拟的 就是相对于使用者来说提供一个根据电压电流比值的信号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