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雅特力F403A的XMC功能是干什么的?

楼主(2023-06-27):
雅特力F403A的XMC功能是干什么的?

网友A:
XMC 是一个将 AHB 传输信号与外部存储器信号相互转换的外设

网友B:
XMC 接口分为 4 个界面,每个界面对应驱动不同的存储器类型,对应使用的引脚部分相同,部分不同

网友C:
XMC 支持 8bit-AHB对 16bit 存储器的读/写操作

网友D:
XMC 接口还可以用于驱动 LCD 屏。这也是常用的一种应用了

网友E:
XMC支持的外部存储器有静态随机存储器 SRAM、NOR FLASH、PSRAM、NAND FLASH、PC 卡和同步动态随机存储器 SDRAM

网友F:
XMC支持 4 个外部存储器的片选信号,拥有各自的控制寄存器

网友G:
接口可以用于连接到网络、外部存储器、传感器等外部设备。

网友H:
参考XMC应用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