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雅特力的芯片唯一ID怎么读取?

楼主(2023-06-27):
雅特力的芯片唯一ID怎么读取?存在芯片的那个地址上

网友A:
1.3 器件特征信息
表 1-5 器件特征信息相关寄存器地址和复位值
寄存器简称 基地址 复位值
F_SIZE 0x1FFF F7E0 0xXXXX
UID[31:0] 0x1FFF F7E8 0xXXXX XXXX
UID[63:32] 0x1FFF F7EC 0xXXXX XXXX
UID[95:64] 0x1FFF F7F0 0xXXXX X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