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实时操作系统对比裸机有什么优势?

楼主(2023-06-26):
感觉系统会占用很多资源

网友A:
可以使用比较小型的系统 不要跑那种大系统

网友B:
像 ucos/RT-Thread 这些 RTOS 本身就被设计为实时的操作系统,各个线程都有不同的优先级别,重要的线程可以设为高优先级,不重要的线程可以降低优先级,做好全局的统筹规划后,这样整个软件的实时性也能得到保证

网友C:
线程方式的并发任务处理,解决模块化问题,同时保证实时性

网友D:
使用了操作系统以后,整个软件的工作被拆分成了由多个任务来构成(也会被称为线程),每个线程有自己独立的运行空间,即线程堆栈,这个时候每个线程你玩你的,我做我的,咱们大家互补干涉,模块化程度得到很好的提高

网友E:
在大型嵌入式软件系统里才能体现操作系统的优势。你不用为各个子系统之间争抢硬件资源而操心。

网友F:
当程序任务比较多,逻辑比较复杂时,用系统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