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跳转中断函数时有没有办法把参数传入过去?

楼主(2023-06-26):
是只能定义全局变量吗

网友A(2023-09-12):
对的,全局变量

网友B:
也可以用结构体这种吧,也是可以的

网友C:
这个传参大概都是全局变量的啊

网友D:
局部变量估计是不行,毕竟是放在中断之中

网友E:
你在中断里要处理数据?

网友F(2024-06-18):
适用全局变量

网友G:
如果中断服务程序需要记住上一次中断时的某些状态或数据,可以使用静态局部变量。这些变量在函数调用之间保持其值。

网友H:
用全局变量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