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T32F435的MCU带有RGB驱动器的外设么?

楼主(2023-06-28):
AT32F435的MCU带有RGB驱动器的外设么?

网友A:
请查看相应的AT32F435芯片数据手册或参考网络上的相关资料。

网友B:
AT32F435的MCU带有RGB驱动器的外设。

网友C:
AT32F435单片机有哪些外设接口?

网友D:
参考该型号的官方文档、数据手册

网友E:
求推荐自带RGB驱动器的MCU

网友F(2023-09-05):
我记得是没有RGB接口的吧

网友G:
一般是没有,虽然它也是个M4的内核

网友H:
你可以好好看看,看看它家的手册

网友I:
我记得他家选型手册上的芯片,好像都没支持RGB控制器

网友J:
这控制器按理来说,最好是有,毕竟芯片的性能在这儿呢

网友K:
这芯片你都选择好了,不如你直接看看手册好不好,上面都有,你却来问

网友L:
我看手册上说是没有RGB接口

网友M:
其实这芯片该说不说,真的挺好用的

网友N:
不支持,但你可以用RGB转SPI这种芯片,做个中转啊

网友O:
这芯片好像主要是做数据处理和算法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