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DRAM最大支持多少?

楼主(2023-06-28):
AT32F435的SDRAM最大支持多少容量的?

网友A:
可以查看AT32 SDRAM应用指南,地址如下
https://www.arterytek.com/downlo ... _Note_ZH_V2.0.0.pdf

网友B:
如何最大限度地扩展STM32的内存数量

网友C:
这个最大的地址是多少

网友D:
在集成内存方面相对较小,不支持SDRAM。

网友E:
最大支持容量为64MB。

网友F:
存储器类型包括闪存、RAM和EEPROM,其容量较小且与芯片本身集成在一起。

网友G:
SDRAM是最早的SDRAM类型,最大支持容量通常在1GB左右。

网友H:
查阅该型号的参册或数据表以获得准确的信息。

网友I:
使用FSMC进行扩展的话,最多可以扩展4个SRAM

网友J:
支持较大的SDRAM容量,可达到最高512MB。

网友K:
查看相应的SDRAM芯片数据手册或参考网络上的相关资料。

网友L:
一般我们用的最大的sdram为64m字节

网友M:
Cortex-M3最大支持4GB的存储空间

网友N:
外部存储器接口(FSMC)的最大支持容量可能会有所不同。

网友O:
内存容量取决于SDRAM芯片的型号和特性。

网友P:
容量可能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网友Q:
可以看看AT32F435参考手册关于FSMC的章节

网友R:
需要复杂的控制逻辑和高速总线接口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S:
支持的SDRAM容量取决于所使用的芯片型号。

网友T:
看一下数据手册一个BANK多大就知道了。

网友U:
这个歌内部的BANK寻址地址相关。

网友V(2023-09-06):
话说,这芯片还有FMSC啊?

网友W:
还没用过雅特力的SDRAM的功能呢

网友X:
一般用这个做拓展的意义是啥啊?得用这么多的数据么?

网友Y:
官方的手册好像没写能支持多大啊

网友Z:
一般得几百兆的大小吧,肯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