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PWM输入捕获频率

楼主(2023-06-26):
使用定时器1 PWM输入捕获功能,捕获PWM频率不准确,用示波器抓取PWM波形,实际波形中高低电平时,大概有100毫伏的毛刺,不清楚是不是这个毛刺引起的。

网友A:
可以通过硬件吧这个毛刺去掉吗  是不是就能准确点

网友B:
不知道pwm捕获输入有没有电平捕获的功能呢

网友C:
楼主有没有观察过这个不准确的数据有没有什么规律性啊

网友D:
使用pwm输入捕获的时候 本身有没有一定的滤波功能呢

网友E:
可以观察一下如果是因为毛刺导致不准确的话 实际的数据应该偏大吧

网友F:
正常需要捕捉的电压的幅值大概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