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连接西门子PLC 与凯福科技总线步进驱动器通讯

楼主(2023-06-26):
西门子S7-1200/1500系列的PLC,采用Profinet实时以太网通讯协议,需要连接带EtherCAT的通讯功能的伺服驱动器等设备,就必须进行通讯协议转换。捷米特JM-EIP-RTU系列的网关提供了,快速可行的解决方案

JM-ECTM-PN在PROFINET一侧为PROFINET从站,在EtherCAT一侧为EtherCAT主站;
PROFINET支持的最多16个槽位,支持最大的输入字节数为1440字节,最大的输出字节为1440字节,输入输出字节的长度由TIA Portal设定
CANopenoverEtherCAT(CoE)协议:SDO上传和下载,SDO信息服务(访问CANopen对象字典),紧急情况请求;支持EthernetoverEtherCAT(EoE)协议(虚拟交换机);支持TransferoverEtherCAT(FoE)协议;
DC – Synchronous、SM Synchronous模式
JM-EIP-RTU的PROFINET网络和EtherCAT网络之间的数据转换是通过“映射”关系来建立的。在JM-EIP-RTU中有两块数据缓冲区,一块是输入缓冲区(1500字节),地址范围为0x000-0x5DB;另一块是输出缓冲区(1500字节),地址范围为0x5DC-0xBB7。
JM-EIP-RTU添加子模块输入输出各128 DWORD为例,TIA软件自动分配的I/Q地址起始为68,即输入I68.0和输出Q68.0起始,如下图所示:

组态JM-EIP-RTU配置软件从站设备的RxPDO参数,PDO映射数据的位偏移量起始分别为0和168,如下图主站“Process Image”选项页红色方框内;

TxPDO也按照同样的映射方式进行数据交换;
在西门子编程软件侧的配置
添加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捷米特JM-EIP-RTU的GSD文件;

找到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模块进行组态;

设置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需要注意的是:不要把自动生成PROFINET设备名称勾选;

在本案例中,捷米特的JM-EIP-RTU作为凯福科技总线步进驱动器设备与西门子PLC之间的桥梁,通过配置软件进行简单的数据映射,快速的实现了S7-1200 PLC通过PROFINET协议对伺服器进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