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板三防漆出现导电现象的原因

楼主(2023-06-26):
电气安全是电子产品在生产过程中重点要求的指标之一,漏电、触电、导电等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也就规定了电子产品PCB板三防漆必须符合绝缘标准。那么PCB板三防漆在检测电路时出现导电,就能说三防漆不绝缘吗?今天施奈仕和大家讲述下三防漆导电会有哪些因素引起。
一、PCB板清洁度
       PCB板表面有灰尘、湿气未清洁干净,当通电后,这类物质便会成为导体,再使用设备测试时,显示的电流数据异常实质是灰尘或者湿气导致的现象,此类问题,只要把PCB板清洁后施胶,完全固化再次测试便可得出结论。

二、测试节点
       测试节点指的是用户在生产过程中设置的监控节点,部分用户把测试节点设置PCB板在烘烤过炉1-2小时左右进行测试,这个时候便会出现测试误差,因为有些PCB板过炉后深层可能没有完全固化,进行测试,三防漆的电阻率未达到至佳状态,导致测试电流异常,只要把测试异常的板再次过炉一次测试,即可验证结果,这也是部分用户出现同批次同工艺做出来的PCB板有些合格有些不合格的原因,建议把测试节点延后,或者延长加热固化时间。
三、固化强度
       三防漆固化强度可以用硬度、粘接附着力等进行表征。比如三防漆在固化后,硬度还未达到技术要求,说明此时的三防漆固化强度是不够完全的,此时的电性能也就未达到最佳绝缘状态,所以测试喷涂三防漆的PCB板出现导电现象,可以对三防漆表面硬度进行检查判断,如果硬度未达标,是有可能出现绝缘性下降的现象。

       以上分别从PCB板产品本身、制成检查节点、三防漆固化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讲解,各广大用户在使用三防漆的过程中出现电气性方面的问题,均可以从这三方面进行查找原因,快速解决生产问题。也可以致电咨询施奈仕,施奈仕具有健全的检测仪器设备,可为您提供详细可靠的数据,检测设备有智能体积表面电阻率测试仪,电压击穿试验仪,介电常数介质损耗测试仪等等电性能检测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