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HSUSB和FSUSB除了速度还有其他什么区别?

楼主(2023-06-26):
HSUSB比FSUSB快,且包数量大,除了这两点还有其他什么区别吗?

网友A(2023-09-12):
其实就是速度喽,速度很重要的

网友B:
一般就是协议不一样,我理解的是这样的

网友C:
其实速度不一样就完全可以了,这还纠结啥喽

网友D:
一个是2.0USB一个是1.1USB,能一样么

网友E:
其实除了速度不一样之外,可能功耗也不一样

网友F:
这个兼容性呗,FS好像不能兼容HS

网友G:
HSUSB(High-Speed USB)是USB 2.0标准,最高传输速度为480 Mbps(兆位每秒),而FSUSB(Full-Speed USB)是USB 1.1标准,最高传输速度为12 Mbps

网友H:
HSUSB具有更高的带宽,可以支持更大的数据传输量,适用于需要高速数据传输的应用场景。而FSUSB适用于对数据传输速度要求不高的应用场景

网友I:
我理解的就是这俩都差不多,哈哈哈,在MCU方面一样用

网友J:
由于HSUSB传输速度更快,相对而言功耗也会更高一些。FSUSB传输速度较慢,功耗相对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