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低功耗的产品主要是哪些型号的?

楼主(2023-06-26):
GD低功耗的产品主要是哪些型号的?一般用的都是什么内核?

网友A:
GD32L233系列属于GD的低功耗产品,使用的Cortex®-M23内核

网友B:
这你不找个代理商咨询一下?

网友C:
什么内核都行啊,都可以做低功耗的

网友D:
应该也就M0内核比较合适做低功耗的MCU吧

网友E:
E系列的最低电压1.8V,F系列最低2.6V。

网友F:
找个选型手册,一看便知

网友G:
这得看你选择了那颗芯片,就知道是哪个内核了

网友H:
大多数低功耗MCU好像都是M0或者M0+

网友I:
你看看呗,选型手册上都有的

网友J:
GD的低功耗好像没有这么优秀的吧

网友K:
用普通模式吧,没听说GD的低功耗有多强

网友L:
GD低功耗微控制器(MCU) 这些微控制器采用低功耗设计,通常用于电池供电的应用

网友M:
GD32E10x系列

网友N:
GD32F1x0系列 低功耗MCU芯片

网友O:
GD32VF103系列是一系列基于RISC-V架构的低功耗MCU芯片。它们采用了先进的7级流水线结构和低功耗设计,在保持高性能的同时实现低功耗运行,适用于物联网、智能控制等领域。

网友P:
GD的低功耗产品主要是基于ARM Cortex-M0+和Cortex-M3内核的系列

网友Q:
GD32G030C8T

网友R:
GD的低功耗产品主要是基于ARM Cortex-M0+,这些微控制器采用低功耗设计,通常用于电池供电的应用

网友S:
GD产品都具有优秀的低功耗性能,可以用于控制和管理各种类型的低功耗应用。

网友T:
GD32F103C8T

网友U:
一般使用的低功耗产品包括 GD32VF103、GD32VF107、GD32VF110 等系列

网友V(2023-07-31):
我知道命名一般带L系列的,都是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