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DS这种外设是不是一般单片机没有?

楼主(2023-06-26):
最近搞屏幕,发现有个LVDS接口,没在单片机上见到过,这个是不是Linux的板子才会有?还是说转换芯片就能支持?

网友A:
是啊,一般MCU都不支持

网友B:
MCU就算是能支持,也带不动的

网友C:
因为LVDS比较大,需要内存比较多的

网友D:
转换芯片支持,MCU一般也带不动

网友E:
很多linux,或者安卓是支持

网友F:
没用过这芯片,不是很熟,但是感觉MCU肯定是带不动的

网友G:
很多linux芯片好像也没有LVDS吧

网友H:
现在的LVDS比较流行了,很多安卓和linux是支持

网友I:
用linux直接驱动多好,还考虑转换芯片干啥

网友J:
当然,我也没在单片机上见过,因为单片机驱动不了

网友K:
LVDS是一种低压差分信号传输技术,用于高速数据传输和抗干扰能力强的应用。它通常用于液晶显示器、图像传感器、视频接口等领域。

网友L:
一般单片机没有LVDS接口。

网友M:
需要LVDS接口,建议您在选型过程中,注意选择具备LVDS接口的处理器、FPGA或专用驱动芯片

网友N:
在选择单片机时,如果需要使用LVDS接口,可以查看芯片的规格书或联系芯片厂商,确认是否支持LVDS或类似的高速数据传输接口。

网友O:
LVDS这种外设一般没有

网友K:
具体是否支持LVDS接口取决于单片机的型号和规格。

网友P:
LVDS是一种低压差分电平,通常FPGA和MAX V 系列的CPLD会带有这种接口

网友Q:
单片机通常没有集成LVDS

网友R:
将单片机的数据转换为LVDS信号或者将LVDS信号转换为单片机可处理的信号。

网友S:
linux上看到过用LVDS,单片机上确实没见到过,可以将单片机的数据转换为LVDS信号

网友T:
一些高端的单片机或者专门用于图像处理的芯片可能会集成LVDS接口或者相关的高速数据传输接口,以满足特定应用的需求。

网友U:
一般情况下,单片机通常不直接集成LVDS

网友V:
LVDS接口是一种单工方式。

网友W:
TTL信号与LVDS信号有什么区别?

网友X:
LVDS接口需要处理高分辨率视频数据,需要单片机的主频和处理速度等方面的性能较高

网友Y:
lvds接口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Z:
一些高性能的单片机或者专门设计用于图像处理的单片机可能会集成LVDS接口或者提供专门的接口模块

网友AA:
对于需要LVDS接口的特定应用,可能需要使用外部器件或选择其他具有LVDS外设的处理器或芯片。

网友AB:
对于一般的单片机而言,大多数情况下并不直接支持LVDS接口。

网友AC:
和LVDS接口有什么异同?

网友AD:
rtd2662支持10路LVDS 51内的单片机带的,还有记得NXP 的LPC有几个型号带LVDS接口,还有先楫的单片机好像也有支持的

网友AD:
STM32F769:STMicroelectronics的STM32F769系列微控制器具有LVDS接口功能,适用于高性能嵌入式应用。
LPC546xx:NXP Semiconductors的LPC546xx系列微控制器支持LVDS接口,并提供广泛的外设和丰富的集成功能。
SAM E70:Microchip的SAM E70系列微控制器是基于ARM Cortex-M7内核的产品,提供了LVDS接口以支持高速数据传输。
i.MX RT1170:NXP Semiconductors的i.MX RT1170系列微控制器采用双核ARM Cortex-M7和Cortex-M4架构,提供了LVDS接口和丰富的外设。
TMS320F2837x: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的TMS320F2837x系列微控制器也支持LVDS接口,并且适用于高性能实时控制应用。
GD32F4xx:GigaDevice是中国的半导体公司,他们的GD32F4xx系列微控制器支持LVDS接口,并且提供了丰富的外设和性能特性。
BL702x:国内芯片设计公司矽勒微电子(Silead)的BL702x系列微控制器集成了LVDS接口,并具有低功耗和高性能特点。

网友AE:
单片机甚至可以支持,也可以用静止不动

网友AF:
用Linux直接驱动,还要考虑用什么转换芯片

网友AG:
现在LVDS比较流行之一,很多android和Linux都是支持的

网友AH(2023-08-01):
通常有一个LVDS作为外围设备

网友AI:
用过的芯片,不是很熟悉,但感觉MCU肯定是不动的

网友AJ:
具体支持LVDS接口取决于单片机类型和规格。

网友AK:
SCM通常不集成在LVDS中

网友AL:
单片机将数据转换成LVDS信号或将LVDS信号转换成单片机即可处理。

楼主:
没有LVDS接口的通用MCU。

网友AM:
LVDS接口一般只有MPU芯片上才有

网友AN:
很多Linux,或者android都是支持的

网友AO:
固然,我也没在嵌入式上见过,由于嵌入式驱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