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LC大屏显示背光驱动电路疑问

楼主(2023-06-26):
150WLLC大屏显示背光驱动电路,因为加了PL2(带线磁珠),浪涌最大为50Vp-p,是否会导致MOS管炸机?

网友A:
只要MOS管耐压足够高,MOS管不会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MOS管耐压足够高,MOS管不会炸机。

这个级别的浪涌会不会有危险?不太了解,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级别的浪涌会不会有危险?不太了解,还请多多指教。

对于MOS管的半桥驱动电路中最怕上管、下管同时导通。同时导通会有很大电流,造成MOS管过流烧毁。如果MOS电源串联电感PL2会大大限制这个浪涌电流,保护了MOS管。当然,在MOS管开关过程中会引起电感PL2产生反生高压,如果MOS管耐压足够就能够抵抗这一电压浪涌。在这个半桥驱动电路中电流浪涌比电压浪涌更可怕。工程上,一般MOS管耐压大于供电电源的5倍就无问题。例如,输入电源电源是24VDC,那么选取耐压120V以上的MOS管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MOS管的半桥驱动电路中最怕上管、下管同时导通。同时导通会有很大电流,造成MOS管过流烧毁。如果MOS电 ...

收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