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LM358双环调试问题

楼主(2023-06-26):
恒流恒压环路调试步骤如下,是否正确。先确定光耦副边电阻R76确定一个CTR。然后恒压环路部分,确定完R76,如果输出电压达不到目标值,是否能通过PI调节使得输出电压能到到目标值,R73的作用是什么呢,R73电阻如何选取,是先随意取一个阻值,然后调PI吗。恒流环路困扰同样,电流达不到设定值,是否通过调节PI能达到设定值。R100如何确定?请各位坛友指导!

网友A:
电压/电流达不到设定值,看看哪个环节饱和了就调节哪路,如果没有就调节采样

R73/R100应该是限制运放的输入输出电流的,防止意外情况的短路,需要根据运放已经周边相关的电路(二极管等)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