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问STM32F429能否用FMC的LCD接口驱动带控制器的LCD屏

楼主(2023-06-27):
我在学习F429的时候有几个关于LCD屏的问题,
1.如果只显示静态画面,能否在更新完图像后,将SDRAM ,LTDC , DMA2D关掉?
2.如果第1点不行,能否用FMC的LCD接口驱动带控制器的LCD屏,上emWin,用DMA2D叠加和格式转换,静态显示时,关闭FMC和DMA2D。
3.FMC的LCD接口是否跟103的FSMC接口一个意思?
4.很多小屏的接口都是RGB 6bit/8bit并口,这种屏是否是带控制器的,F429 LTDC的RGB接口是否支持?

网友A:
429可以直驱的

网友B:
LCD是实时刷新的,就算是静态图也需要实时的给数据才行

网友C:
不能直接关闭这些外设的

网友D:
你可以自己写代码试试,不过我觉得不太行

网友E:
为啥想要关闭SDRAM这种外设呢?

网友F:
可以使用FSMC来驱动LCD的,但你说的FMC是啥

网友G:
这个FMC能不能驱动,最好还是看看手册才行

网友H:
你用的F429了,为啥不驱动RGB接口呢

网友I:
第四个问题我知道,屏带控制器,可以用模拟的方式接入到屏

网友J:
小屏很少有RGB接口的,都是并口屏或者串口屏

网友K:
DMA2D我还没玩过,以后应该鼓捣一下

网友L(2023-12-01):
模块电源选购灌封材料的时候,需要注意导热系数要能达到电子部件散热的需求,不过粘接能力不太强

网友M:
A、B组分先分别用手动或机械进行充分搅拌,让A、B灌封料充分融合

网友N:
可能击穿开关器件,

网友O:
如果想要让它正常工作且不会损坏

网友P:
前模块电源灌封时用的最多的是加成型有机灌封硅胶

网友Q:
电阻属于一个普通的元件

网友R:
并且考虑到TVS相同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