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主循环中都无法关闭中断

楼主(2023-06-27):
STM32 关闭全局中断目前有几种方法:

void __enable_irq (void)
void __disable_irq (void)
uint32_t __get_PRIMASK (void)
void __set_PRIMASK (uint32_t value)
void __enable_fault_irq (void)
void __disable_fault_irq (void)
uint32_t __get_BASEPRI (void)
void __set_BASEPRI (uint32_t value)
uint32_t __get_FAULTMASK (void)
void __set_FAULTMASK (uint32_t value)

本人裸奔系统,在主程序的主循环中执行IIC(模拟的)命令时,用了上面所有的开启和关闭中断函数,都发现系统会宕机,频繁进入串口中断,而串口进中断值寄存器值为:

而正常情况下为:

只要IIC中开启中断,就会频繁进入串口中断,导致主循环无法执行,及时在串口中断中清除所有中断标识都不行!

请高手解答啊!
最近刚用STM32,发现这个应该算是一个BUG,怎么连主循环中都无法关闭中断呢,发现STM32的硬件BUG真是多啊!

有解决的办法吗?期待牛人啊!

看来STM32吹嘘的太多了!准备专用ti 的M3了,他的M3毕竟是Arm亲生的儿子哦!

网友A:
你现在I2C通信是模拟的,这里说的串口中断指的是UART中断吗?

i2c中断跟UART中断啥关系?

还有,你说用了

void __disable_irq (void)
void __disable_fault_irq (void)

还能进中断? 除非这两个命令用得不是地方。

如果没理解错的话,就是个软广告贴子。

网友B:
楼主,现在很多情况基本是程序或是时许问题,建议还是先确认一下问题点不要着急下定论

网友C:
楼主,M3内核时一种设计架构,不清楚楼主说的TI的M3是MCU还是产品?

网友D:
内核不都是一样的

网友D:
这种基本都是程序写的有问题吧

网友E(2023-10-27):
检查一下是不是程序或是时许的问题

网友F(2023-12-01):
会使二极管导通

网友G:
对于电力电路来说串联的电阻起阻尼作用

网友F:
甚至会造成模块电源的损坏

网友H:
将ESD静电保护二极管并联于电路中

网友I:
电阻阻值大小则需根据元器件可承受电流大小而决定

网友J:
小型电子设备

网友K:
电阻元件的电阻值大小一般与温度,材料,长度,还有横截面积有关

网友L:
灌封之前需要使用抽空机进行天然脱泡和真空脱泡预处理

网友M:
当电压超过二极管的导通电压的时候

网友G:
在低成本控制器内部有时候会没有钳位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