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GPIO_MODE中的GPIO_MODE_IT_RISING和GPIO_MODE_EVT_RISING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3-06-27):
在学习CubeMX软件配置GPIO中断时,看到如图所示的选项:

立刻就比较困惑,查了HAL库后,看到GPIO_MODE的确有这样的定义如图:

自己还在学习中,看了HAL的帮助文档,但不知道GPIO_MODE_IT_RISING和GPIO_MODE_EVT_RISING的区别,那位朋友能帮忙解释下?

网友A:
一个只产生事件而不触发中断请求;
一个是产生事件后并触发相应中断请求;

网友B:
#define  GPIO_MODE_IT_RISING                      设置为输入上升沿产生中断.
#define  GPIO_MODE_IT_FALLING                    设置为输入下降沿产生中断.
#define  GPIO_MODE_IT_RISING_FALLING      设置为输入下降沿或上升沿产生中断.
#define  GPIO_MODE_EVT_FALLING               设置为输入下降沿产生"事件"
#define  GPIO_MODE_EVT_RISING_FALLING          设置为输入下降沿或上升沿产生"事件".

网友C:
GPIO_MODE_EVT_RISING 只设置中断标志位,不产生中断

网友D:
你goto一下,查找一下定义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E:
一般HAL就直接用就好了,一般都是应用,底层自己不需要研究的

网友F:
一个是产生了中断标记,但不触发,另一个是直接触发了

网友G:
这就是GPIO的引脚配置模式啊

网友H:
好像是跟中断有关系吧

网友I:
一个触发中断,一个不触发中断,这种区别

网友J:
没仔细研究过啊,一般都是看官方杂用,我咋用

网友K:
对,遇到问题看看文档是OK的

网友L:
一般就是看看文档,文档咋写的,就咋理解就好了

网友M:
产生事件但不产生中断响应,另个是产生了中断响应

网友N:
一个会触发中断,一个不会

网友O:
就是事件模式跟中断模式吧

网友P:
能不能触发中断的区别吧

网友Q(2023-10-25):
一个触发中断,一个不触发中断

网友R:
在于触发方式不同。

网友S:
GPIO_MODE_IT_RISING是一种带上升沿触发检测的外部中断模式,一旦引脚上的电平从低变为高,就会触发中断。这种模式适用于需要快速响应变化的应用场景,比如按键输入或者脉冲计数等。

而GPIO_MODE_EVT_RISING虽然也会在引脚电平从低变为高时设置中断标志位,但它不会立即产生中断。也就是说,还需要软件去查询该中断标志位并作出相应的处理。因此,GPIO_MODE_EVT_RISING模式更适用于低速或者周期性变化的应用场景,例如模拟输入或者LED呼吸灯效果等。

网友T:
GPIO_MODE_IT_RISING和GPIO_MODE_EVT_RISING是两种不同的GPIO模式,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触发方式的不同。

网友U:
GPIO_MODE_IT_RISING和GPIO_MODE_EVT_RISING的主要区别在于中断请求的产生和处理方式。IT模式下,上升沿事件会产生中断请求,而EVT模式下不会产生中断请求。

网友V:
GPIO_MODE_IT_RISING和GPIO_MODE_EVT_RISING都是STM32微控制器中用于配置GPIO的模式,它们的区别在于触发事件的类型和处理方式。

网友W:
在 STM32 中,GPIO_MODE_IT_RISING 和 GPIO_MODE_EVT_RISING 是两种事件触发方式:

GPIO_MODE_IT_RISING 是中断触发方式之一。当 IO 口输入的信号出现上升沿时,会产生中断请求。
GPIO_MODE_EVT_RISING 是事件触发方式之一。当 IO 口输入的信号出现上升沿时,会触发事件。事件触发不需要启用中断系统。

网友X:
GPIO_MODE_EVT_RISING是外部事件模式,也是上升沿触发模式,但与GPIO_MODE_IT_RISING不同的是,GPIO_MODE_EVT_RISING只设置中断标志位,不产生中断。

网友Y:
GPIO_MODE_IT_RISING:这种模式下,当GPIO的电平从低到高变化时(即上升沿),会触发一个中断请求。这意味着,当你检测到上升沿时,你的程序会被中断,然后你可以执行一些必要的操作,例如读取数据或者控制外部设备等。这种方式的优点是可以快速响应上升沿事件,而且可以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处理事件。

GPIO_MODE_EVT_RISING:这种模式下,当GPIO的电平从低到高变化时(即上升沿),会触发一个事件。这意味着,当你的程序检测到上升沿时,它会将这个事件标记为已发生,但是不会立即执行任何操作。然后,你可以在你认为合适的时候检查这个事件是否已经发生,如果发生了,你就可以执行一些必要的操作。这种方式的优点是可以避免因为频繁的中断请求而导致的系统性能下降,而且可以在主循环中处理事件。

网友Z:
GPIO_MODE_IT_RISING使用IT(中断)方式进行上升沿触发,当GPIO口检测到输入信号的上升沿时,会触发中断服务程序(ISR),从而实现对上升沿事件的检测和处理。这种方式适用于需要实时响应外部事件的应用,例如传感器数据采集等。

GPIO_MODE_EVT_RISING使用事件方式进行上升沿触发,当GPIO口检测到输入信号的上升沿时,会直接触发事件服务程序(EVT),从而实现对上升沿事件的检测和处理。这种方式适用于不需要频繁触发的事件应用,例如按键、LED灯控制等。

网友T:
GPIO_MODE_IT_RISING:这种模式下,当GPIO引脚上的电平从低电平变为高电平时,会产生一个上升沿(Rising Edge)事件。在IT(中断触发)模式下,当检测到上升沿事件时,GPIO模块会产生一个中断请求,通知处理器进行相应的中断处理。

GPIO_MODE_EVT_RISING:这种模式下,GPIO模块会在检测到上升沿事件后产生一个事件(Event)。事件产生后,可以通过查询GPIO模块的事件寄存器来了解上升沿事件的发生情况。与IT模式不同的是,EVT(事件)模式不会产生中断请求,因此需要在处理器中主动查询事件的发生情况。

网友AA(2024-08-11):
只要内存占用量不超过 256.0 就可以用 small 模式编译

网友AB:
专门的滤波器来阻止交流噪声进入周围的电路

网友AC:
电流型变换器电流检测电阻的公共接点和输出端电阻分压器的下端

网友AD:
超过变量128后必须使用compact模式编译

网友AE:
数字电压表(DVM)或仪器来测量效率

网友AF:
任何一条PCB引线都可能成为天线

网友AG:
滤波电容、功率开关管或整流器、电感或变压器

网友AH:
交流能量就会从输入或输出滤波电容上流进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