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IO卡怎么控制输出方波数量

楼主(2023-06-27):
IO卡本身可以发出频率1khz的pwm方波,但无法控制方波数量,怎么控制输出方波数量

网友A:
用其他的计数器进行计数统计

网友B:
每个方波都记一下数

网友C:
有个控制脉冲输出个数的函数好像

网友D:
用定时器,定个时呗,在一段时间内输出的方波数量是固定的

网友E:
为啥要输出固定数量的方波啊?

网友F:
这个还没做过,不过用定时器肯定能实现的

网友G:
你先计算一下你需要多少方波,频率多少,用定时器定时一下就行了

网友H:
这种的需求一般都是在哪儿应用啊,就是固定数量方波的情况

网友I:
通过PWM捕获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J:
PWM我还是不太熟悉,但是知道用定时器基本上是可以实现数量的控制

网友K:
不是很理解,为啥要控制方波数量啊?

网友L:
利用定时器吧,是可以的

网友D:
你得通过捕获的方式,捕捉上升沿或者下降沿才行

网友M:
好像有个函数可以指定输出多少波形

网友N:
通过另外一个定时器计时

网友O:
定时器应该就可以实现的

网友P(2023-10-25):
用可以定时器,定个时,在一段时间内输出的方波数量是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