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怎么将IAR的STlink工程转为Jlink工程?

楼主(2023-06-27):
请问怎么将IAR的STlink工程转为Jlink工程?

网友A:
这个可以转换吗?

网友B:
应该没有可以直接转换的吧

网友C:
你可以转换成keil,这个我会

网友D:
不应该啊,jlink的工程是啥啊?

网友E:
不能直接转换的,楼主

网友F:
你可以自己移植一下,不过想要完全简单的方式实现,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G:
你的意思是IAR现在的是STlinkdemo,想要改成jlinkdemo

网友H:
说实话,没看懂你的描述,有点像切换烧录功能呢?

网友I:
你想要实现什么?在IAR上不就直接转换了么

网友J:
你说的jlinkSTlink是烧录器,还是说它的源码?

网友K:
可以转换的,直接换成JLINK,然后再配置一下就行

网友L(2023-09-26):
它们是两种不同的调试工具,不支持直接的转换。

网友M:
新建一个,然后再把文件复制过去

网友N:
这两个不是下载器吗?

网友N:
这要转换什么啊

网友O:
不能直接转换的,可以自己移植

网友P:
这个下载器不是能直接选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