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有超过1Mbit的EEPROM推荐吗

楼主(2023-06-27):
查看了Microchip 的EEPROM资料,好像都是只有到1Mbit, 这样折算下来,也才有128KByte的数据量可以存储。  请问各位见多识广的大神,有没有1MByte的数据量存储的EEPROM推荐,有的话型号是什么?

网友A:
要这么大的数据存储干啥?

网友B:
太贵了吧,这么大的存储

网友C:
你为啥不用flash呢?

网友D:
1M的估计有吧

网友E:
一般都是KB级别,M的不多

网友F:
EEPROM一般都是用于存储不需要频繁修改的重要信息,容量都不大,1Mbit价格太贵了。

网友G:
其实可以考虑用铁电,就可以了

网友H:
M24M01
3.77元 /PCS,>=100PCS
https://item.szlcsc.com/81135.html

网友I:
你存储没必要这么大的吧

网友J:
你可以用2片这么大的eeprom

网友K:
我觉得多余,一般这种都是存一些变量和配置的,没必要弄这么大

网友L:
你想存什么信息啊,要1M的大小

网友M:
这么大存储划不来,成本遭不住啊。eeprom只适合存储点需要保存的重要数据吧

网友N:
这么大的应该要定制吧

网友O:
多用几块eeprom就行了

网友P(2023-08-09):
意法半导体推出1MHz双线串行总线EEPROM存储器芯片

网友Q:
EEPROM的 通信方式好像最大只有1M的

网友R:
AT27C4096,这款芯片是256Kx 16bit总共4MBit的容量

网友S:
AT24C1024

网友T:
24C1024也就1Mbit

网友U:
FM24C1024A,

网友M:
这个有点大啊

网友N:
这么大空间要干什么啊?

网友V:
可以选择具有超过1 Mbit容量的串行EEPROM

网友W:
CAT24C1024

网友X:
EEPROM24LC1025

网友Y:
目前市场上提供的EEPROM容量范围较广,从几千位到数兆位不等

网友Z:
市场上还有其他厂商提供的1Mbit EEPROM。

网友U:
操作比较慢而且较耗软件资源。

网友Y:
  CAV25M01YE

网友AA:
W25Q128

网友AB:
1Mbit串行EEPROM M24M01

网友AC:
Flash存储器是一种非易失性存储器,也可以用作替代EEPROM的选择。

网友X:
有超过1Mbit的EEPROM

网友O:
我拆的价签里有个2m的

网友AD:
Flash存储器的容量更大,速度更快,且更经济实惠。

网友AE:
Microchip 的EEPROM资料,好像都是只有到1Mbit

网友AF(2023-10-21):
一般这种都是存一些变量和配置,不用弄这么大

网友AG:
如此大的存储容量并不划算,成本无法承担。

网友AH:
多用几块eeprom就好了

网友AI:
意大利半导体公司推出1mhz双线串行总线EEPROM存储器芯片

网友AJ:
这个大的应该是定制的,对吧

网友AK(2023-12-11):
24c1024也就1mbit

网友AL:
你在这么大的地方干什么?

网友AM:
当人接触任何东西时,体内的电荷就会放电。

网友AN:
有不普通的门道

网友AO:
只能处理较小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