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请问STM32F207命名规则是什么?

楼主(2023-06-27):
谁知道STM32F2系列的命名规则是什么?在数据手册和用户手册里都找不到呀

网友A:
手册上写的很清楚啊,你没找对吧

网友B:
比如STM32F103C8T6,就是STM32是系列,F普通级,103型号,C8存储,T6封装,大概这么意思

网友C:
给你连接,来学习吧,https://wenku.baidu.com/view/40d999c5de3383c4bb4cf7ec4afe04a1b171b076.html?_wkts_=1688803439959

网友D:
网上一搜,很多的啊,你这不努力学习的啊

网友E:
大致就是型号,系列,等级,存储和封装吧,这么命名的

网友F:
数据手册最后面就是型号规格命名说明

网友G:
有的还有包含温度啊,等等,不过没见到

网友H:
你这个得找官方的手册看,随便找是不行的

网友I:
好像就选型手册里有命名规则的说明吧

网友J:
其实如果能公开芯片唯一ID的几个含义就更好了

网友K:
选型手册估计能找到,弄数据手册大致是找不到的

网友L:
这个手册上应该写的很清楚啊

网友M(2023-12-29):
在掌握对象的变化频度时是有效的

网友N:
中断信号直接从各外部设备通知中断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