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keil5软件里面怎么设置FPU?

楼主(2023-06-27):
keil5软件里面怎么设置FPU?我使用的是STM32L432芯片,MDK是5.23版本,Floating Point Hardware里面只有Use Single Presicion和Not Used,怎么没有Use FPU的选项?

网友A:
没设置过啊,设置FPU是干啥的?

网友B:
这是提高MCU的性能的吗

网友C:
选择Use Single Presicion就行

网友D:
你想开启浮点单元啊?

网友E:
可以用ST的宏定义吧,在驱动库中添加对应宏定义__FPU_PRESENT

网友F:
这个在keilDEFINE的定义里就好了

网友G:
你好像需要在这里添加,来看这个链接吧 https://blog.csdn.net/Telly_/article/details/131315877

网友H:
target这里,好像需要选择单精度还是双精度的吧

网友I:
这个浮点单元还没用过,一般是做数据处理的时候用的比较多吧

网友J:
挺好,你看官方的教程,基本都会教你如何配置的

网友K:
你用官方的浮点单元的教程不就行啦,工程都是配置好的

网友L:
宏定义开启就行

网友M:
直接改官方例程呗

网友N(2023-10-25):
在keil的DEFINE的定义里就好了

网友O:
建议参考相关文档或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