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的中断嵌套外部中断打断不了串口中断

楼主(2023-06-27):
我做了一个STMF407的中断嵌套,代码如下: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5_1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但运行下来,串口中断和外部中断都可以运行,但外部中断打断不了串口中断,没有实现中断嵌套。
请高手看看怎么回事。多谢了。

网友A:
从配置上看若二者同时发生,或响应串口中断时来了外部中断 是可以抢占的。

你认为没有抢占是怎么判断的?

网友B:
可能是优先级的问题吧

网友C:
你这中断优先级也没啥问题啊,为啥不行呢?

网友D:
话说,是不是中断优先级有重复的啊

网友E:
优先级配置有问题吗?

网友F:
你这中断操作,还有其他的么?

网友G:
你是通过仿真的方式发现的吗?

网友G:
感觉逻辑上是正确的,你这程序估计没啥问题

网友H:
大概不会出现打断不了啊,中断优先级都设置很对了啊

网友I:
是不是程序还有其他的中断啊,影响到了呢

网友J:
逻辑来说,你的中断优先级是设置没问题的

网友K:
嵌套很正常啊,你咋看出没嵌套成功呢?

网友L:
中断优先级没有问题吧

网友M(2023-10-25):
是不是中断优先级有重复

网友N(2023-12-10):
共模电感一个以铁氧体为磁芯的共模干扰抑制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