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linking时报错

楼主(2023-06-27):
linking...
d:/keil_v5/arm/5.2_2015q4/bin/../lib/gcc/arm-none-eabi/5.2.1/../../../../arm-none-eabi/bin/ld.exe: warning: cannot find entry symbol _start; defaulting to 00008000
./objects/startup_STM32f0xx.o: (.text+0x0):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sidata'
./objects/startup_stm32f0xx.o: (.text+0x4):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sdata'
./objects/startup_stm32f0xx.o: (.text+0xc):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ss'
./objects/startup_stm32f0xx.o: (.text+0x10):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ebss'
./objects/startup_stm32f0xx.o: In function `LoopFillZerobss':
E:\STM32F0\project/../Libraries/CMSIS/Device/ST/STM32F0xx/Source/Templates/gcc_ride7/startup_stm32f0xx.s:101: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ystemInit'
E:\STM32F0\project/../Libraries/CMSIS/Device/ST/STM32F0xx/Source/Templates/gcc_ride7/startup_stm32f0xx.s:76: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sidata'
E:\STM32F0\project/../Libraries/CMSIS/Device/ST/STM32F0xx/Source/Templates/gcc_ride7/startup_stm32f0xx.s:82: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sdata'
E:\STM32F0\project/../Libraries/CMSIS/Device/ST/STM32F0xx/Source/Templates/gcc_ride7/startup_stm32f0xx.s:87: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ss'
E:\STM32F0\project/../Libraries/CMSIS/Device/ST/STM32F0xx/Source/Templates/gcc_ride7/startup_stm32f0xx.s:97: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ebss'
./objects/startup_stm32f0xx.o: (.isr_vector+0x0):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estack'
collect2.exe: error: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Objects\STM32F051.elf" - 1 Error(s), 0 Warning(s).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5

以上是linking是出现的报错。
我试过禁止编译Thume指令;clean整个工程,然后重新编译连接。都没成功。
目前使用的IDE是Keil V5+gcc。startup文件用STM32F0xx_StdPeriph_Lib_V1.0.0\Libraries\CMSIS\Device\ST\STM32F0xx\Source\Templates\gcc_ride7的文件。
请问有朋友知道是怎么回事么?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A:
都用keil了还用 GCC干啥?

网友B:
不是很理解,这linking是啥?

网友C:
是不是链接器参数有问题啊?

网友D:
好像是好几个变量都没定义吧

网友E:
看你这提示都是未找到sidata等等

网友F:
启动文件也有问题?你都修改啥了?

网友G:
是不是路径啥的没弄对啊

网友H:
如果是新手,不建议使用GCC啊,配置超级麻烦,还容易出错

网友I:
你这不就是链接没弄对啊,好多东西提示没找到呢

网友J:
你这有点像GCC没弄对,导致很多都没找到哦,变成了报错

网友K:
你直接用keil编译多好,keil内置GCC

网友L(2023-10-26):
检查一下是不是链接器参数有问题

网友M(2024-01-01):
环氧树脂由于硬度的原因不能用于应力敏感和含有贴片元件的模块灌封,在模块电源中基本被淘汰

网友N:
产生一个充电放电的过程

网友O:
齐纳二极管作为ESD保护与单向TVS原理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