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如何避免SMT印刷故障

楼主(2023-06-27):
如何避免SMT印刷故障                                   如何避免SMT印刷故障

在SMT贴片加工过程中,64% 的缺陷源于不正确的焊膏印刷,想要降低缺陷率,保证PCBA产品品质,就要尽力避免SMT印刷故障的。下面就由四川英特丽小编为您总结常见SMT印刷故障有哪些,具体怎么解决

一、常见的印刷缺陷

1、印刷后拉尖;

2、印刷厚度不一致;

3、锡膏塌落

4、印刷后边沿或表存在毛边;

二、针对缺陷的解决措施

1、拉尖:是指印刷后的焊盘上焊膏有小山坡的现象,很容易导致刮板空隙或焊膏的粘度变大。可以通过定期清洗或更换钢网;清洗或更换PCB;调整印刷参数;更换品质较好的锡膏,从而降低拉尖的产生。

2、厚度不一致:是指印刷后焊盘表面的锡膏厚度不一致,这类现象出现的原因可能是印刷模板与PCBA线路板不平行,也有可能是因为焊膏的颗粒过大或分布不均匀影响刮刀工作。可以通过调整模板与线路板的方向,或者选取优质的焊膏进行印刷。

3、塌落:是指印刷后焊膏往焊盘两侧凹陷,一般造成这类现象的原因有:刮刀压力过大、被印刷PCB板精准定位不稳定、焊膏粘度或金属材料含水量低。可以通过提高锡膏中金属成分比例;增加锡膏的黏度;减小锡粉的粒度;降低环境温度;降低所印锡膏的厚度;加强印膏的精准度;调整锡膏的各种施工参数;减轻零件放置所施加的压力;避免将锡膏及印刷后PCB久置于湿空气中;降低锡膏中助焊剂的活性;降低金属中的铅含量等措施进行避免。

4、毛边:是指印刷后的线路板有毛边产生,不平滑。如果焊膏粘度过低或者模板开孔的孔壁不够光滑都可能会导致这种情况发生。可以通过选取优质焊膏或者在钢网开孔时检查孔壁的光滑度来避免印刷后边缘出现毛边现象。

四川英特丽电子科技公司位于四川省内江市,公司从事smt贴片加工,PCBA一站式加工,dip插件等十余年,公司车间占地3.2万平方米,有28条SMT贴片线,,8条DIP及涂覆生产线,15条组装包装线,智能物流、智能仓储。公司通过了ISO9001、ISO14001、ISO13485、ISO45001、IATF16949、IEQC、ESD等体系认证,标准的无尘、防静电生产车间。有加工需要,欢迎联系我们

网友A:
在SMT贴片加工过程中,64% 的缺陷源于不正确的焊膏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