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用bootloader升级后复位后为什么是在app中?

楼主(2023-06-27):
bootloader的起始地址是0x80000000
app的地址是0x8000c000
我现在也升级成功了,中断向量表我也设置了,那我复位为何是在app中呢。
复位后一直在app中运行,那我怎么再进入bootloader呢??

网友A:
啥意思,复位会走到BootLoader之中啊,BootLoader没升级的就可以走到app之内了

网友B:
你的BootLoader咋写的呢?

网友C:
复位从0x08000000执行

网友D:
能升级成功,说明BootLoader没啥问题啊

网友E:
你说复位在app之中,是什么意思?

网友F:
那你复位应该在哪儿呢?

网友G:
复位在app里是对的吧,因为升级也是从app复位,然后进入到BootLoader之中升级的啊

网友H:
复位之后一直在app之中运行,你咋看出来的?

网友I:
你可以仿真BootLoader试试啊,BootLoader也会执行的

网友J:
估计是你BootLoader就只有升级功能,所以很快就会跳转到app之中吧

网友K:
断电重启就进入到BootLoader之中了

网友L(2023-10-26):
仿真BootLoader试试

网友M(2023-12-14):
在升级过程中,bootloader通过擦除flash并重新写入新的APP程序来实现升级。

网友N:
ESD静电保护器基本上都是通过静电进行吸收和耗散

网友O:
这类型灌封胶一般分为A、B双组份在进行1:1的配比后再进行灌封的操作

网友P:
会占用PCB的空间,成本也会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