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做USB虚拟两个串口时有一个在设备管理器上是黄色感叹号

楼主(2023-06-27):
各位好!  我在做USB虚拟成两个串口时,安装好驱动程序,一个串口可以使用另外一个串口 在设备管理器上是黄色感叹号。不知道有没有遇到此情况。

网友A:
那说明,第二个串口没枚举成功呗

网友B:
没遇到过,而且我就实现了一个虚拟串口

网友C:
怎么虚拟的两个串口啊?

网友D:
看看你的枚举程序吧

网友E:
估计描述符有错误吧

网友F:
这种基本是免驱的,所以感叹号可能是哪里重复了,导致这样的

网友G:
这个USB虚拟出两个串口是可以的吗

网友H:
好像只能虚拟出一个吧

网友I:
你这做的很强啊,最后实现了么?

网友J:
另一个感叹号也不应该啊,一般都是免驱才对啊

网友K:
你看看描述符,看看是否写重复了

网友L(2023-10-26):
可能是第二个串口没枚举成功吧

网友M(2024-01-01):
让电子产品电路免受瞬态雷击浪涌与ESD静电的损害。

网友N:
固有的ESD钳位二极管。

网友O:
应在操作时间内将胶料灌注完毕,否则影响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