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用TIM1产生互补PWM,怎么配置让它是高电平

楼主(2023-06-27):
求助各位大侠
      本人在用tiM1定时器实现互补PWM输出时,需要CH1通道产生PWM波形,互补通道CH1N 一直是高电平。
      现在的问题是CH1通道能产生想要的PWM波形,可互补通道CH1N 一直是低电平,这里该怎么配置让它是高电平呢?求指点,非常感谢!
      见如下图片?红色是我**的波形,实际上是下面的波形。

     程序设置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Timing;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1_Val ; //ÉèÖÃÕ¼¿Õ±È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这个是PWM设置,在通信事件触发的情况下,
        配置:
       TIM_SelectOCxM(TIM1, TIM_Channel_1, TIM_OCMode_PWM1);
      TIM_CCxCmd(TIM1, TIM_Channel_1, TIM_CCx_Enable);
      TIM_CCxNCmd(TIM1,TIM_Channel_1, TIM_CCxN_Disable);

网友A:
你关闭了互不通道的输出,若**其最终保持高电平输出,你把它的极性配置为低试试,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网友B:
楼主设置不正确,应该开始互补通道就会出来相应的波形了

网友C:
配置的有问题吧

网友D:
输入输出信号如何配置?

网友E:
互补通道和普通通道是互补的

网友F:
PWM输出极性设置为高

网友G:
互补通道开了吗?

网友H:
如何运用STM32 的一个通用定时器产生频率可调的PWM

网友I:
设置默认输出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