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用cubemx生成stm32f103的代码电平无法拉高拉低

楼主(2023-06-27):
使用的是JLINK V8,在SW模式来烧写程序,所以PB3、PB4、PA15作为GPIO使用,但问题是我无法用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4,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4,GPIO_PIN_RESET)来进行控制,也就是电平无法拉高拉低,

初始化已经置为GPIO模式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8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HIGH;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请教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A:
PB3好像不行吧,PB3好像是个jtag的接口

网友B:
你可以初始化之前,加个复用使能

网友C:
你的是PB4不能被拉低?

网友D:
PB4是NJTRST,需要先关闭这个功能

网友E:
不应该啊,你PB4外接啥了?

网友F:
一般情况不应该的,PB4不是特殊功能引脚的

网友G:
你可以用寄存器的方式实现一下把电平拉低试试

网友H:
您这就一个IO不能被拉低吗?

网友I:
电平不能拉高拉低那不应该的,难道你需要关闭一下JTAG接口试试?

网友J:
我觉得不太对劲,是不是你这个IO配置不对啊,初始化之类的?

网友K:
有点意思,其他IO的初始化都正常吗?

网友L(2023-10-26):
试试用寄存器的方式实现一下把电平拉低

网友M(2024-01-01):
得到不同测试条件下的输出电流和电压值,分析数据并进行比较

网友N:
这样可以获得更光滑的表面。

网友O:
开模的话,模具不会塌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