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M32外部时钟脉冲计数

楼主(2023-06-27):
如何使用MM32进行脉冲计数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使能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D, ENABLE);   //                            使能GPIOD时钟
//引脚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PA6 清除之前设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FLOATING;       //PD6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D,&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1);        //管脚复用AF1
//计数模式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使能TIM3时钟
        TIM_D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              //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0;             //预分频器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外部时钟源设置
        TIM_ITRxExternalClockConfig(TIM3,TIM_TS_ETRF);          //配置外部触发,否则不会计数
TIM_ETRClockMode2Config(TIM3, TIM_ExtTRGPSC_OFF,                      TIM_ExtTRGPolarity_NonInverted, 0);
TIM_SetCounter(TIM3, 0);
TIM_Cmd(TIM3,ENABLE);                                  //使能定时器
        /*******方向引脚初始化********/
        gpio_init(D5,GPI_FL,GPIO_LOW);代码片`

楼主:
2.计数器的配置:由于要进行脉冲计数,所以要配置mm32的定时器为计数模式,配置其初始化结构体即可。

楼主:
3.时钟源的选择:由于计数器的时钟源有4个如下图,所以当我们要计算外部脉冲时钟源时需要选择外部触发输入(ETR)。所以必须要调用以下函数

楼主:
  1. ***TIM_ITRxExternalClockConfig(TIM3,TIM_TS_ETRF);***
  2.     ***TIM_ETRClockMode2Config(TIM3, TIM_ExtTRGPSC_OFF,                      TIM_ExtTRGPolarity_NonInverted, 0);
  3. TIM_SetCounter(TIM3, 0);
  4. TIM_Cmd(TIM3,ENABLE);                                 ***

楼主:
4.输出引脚的选择:选择引脚的时候一定要带有ETR后缀的定时器通道,如TIM2_CH1_ETR,并且该引脚必须设置为***浮空输入***,并且配置其相应的管脚复用***AF1***(这里由于我们选错了引脚,耽误了大半天时间),所以当遇到问题的时候,反复观看芯片手册才是真理。

楼主:
到这里,再调用获取计数器值函数就可以完成对于外部脉冲的计数了,不过很可惜,再花费很长时间调出来之后,我们不用1024编码器了。不过从这次调脉冲计数的过程之中,学会了怎么去看芯片手册,我觉得我从中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