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生态] 电压跟随器的输入阻抗只有几千欧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23-06-27):
电压跟随器的输入阻抗要几兆欧姆才正常吧

网友A:
电压跟随器的显著特点就是,输入阻抗高,而输出阻抗低。

网友B:
什么样的电路中用到电压跟随器呢?滤波电路与放大电路之间需要吗?

网友C:
用运放做的电压跟随器(输出连到负输入端),输入阻抗怎么计算?

网友:
在实际应用中,电压跟随器的输入阻抗并非真正无穷大,而是非常大但有限的。

网友D:
电压跟随器的输入阻抗也受到温度、频率和供电电压等因素的影响

网友E:
在具体的应用中,根据要求和条件选择合适的电压跟随器并进行测试和验证,以确定其输入阻抗的实际值。

网友F:
一般来说,输入阻抗可以达到几兆欧姆,而输出阻抗低,通常只有几欧姆,甚至更低。

网友G:
电阻接地起着安全防护、屏蔽等作用。

网友H:
输入阻抗会因具体的电路设计和使用的元件而有所不同。

网友I:
输入阻抗主要由运放的输入电阻和输入保护电路等组成。

网友J:
通常情况下,电压跟随器的输入阻抗相对较高,一般在几十千欧姆到几兆欧姆之间。

网友K:
对于典型的运算放大器,输入阻抗可以达到几百兆欧姆(MΩ)至数十吉欧姆(GΩ)的量级

网友L:
对于典型的理想电压跟随器,其输入阻抗非常高,接近无穷大。

网友M:
电压跟随器的输入阻抗怎么算?

网友N:
高阻抗特性使得电压跟随器在连接到前级电路时不会对信号源产生显著的负载效应。

网友O:
由于电压跟随器理想情况下没有电流流入输出端,因此其输入阻抗可以认为是无穷大。

网友P:
为了最小化对输入信号源的负载影响,以保持输入信号的稳定性和准确性。

网友Q:
电压跟随器输入端为什么要加个电阻接地

网友R:
正常情况下电压跟随器的输入阻抗范围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S:
测试设备的输入阻抗不够高,就会影响这个电路的工作,那这个测试就失去意义了

网友T:
一般结合前端的信号幅度、负载能力和精度要求来选运放,而那个电阻通常不用选很大,因为对前级来说负载的大小取决于运放的偏流,而不是这个电阻的大小

网友U:
楼主测试的是 运放的哪两个点之间的电压 啊

网友V:
如果输出信号非常弱,带负载能力差,不改方案可以考虑CMOS输入的运放

网友W:
电路的负载如果有容性成分,还要复核是不是相位超容限,否则容易自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