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1117-3.3的最低压差有多大啊?

楼主(2023-06-27):
接3.7v锂电池竟也能输出3.3V,压差可以这么小么?

网友A:
1117是一款BipoLarLDO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网友B:
最小压差也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温度、负载电流和芯片之间的焊接热阻等。

网友C:
AMS1117-3.3是一种输出电压为3.3V的正向低压降稳压器,适用于高效率线性稳压器

网友D:
根据数据手册,LM1117-3.3的最小压差(即输入和输出之间的最小电压差)为1.2V。

网友E:
1117是1-2mA的静态功耗,1.3V左右的最小压差。

网友F:
1117-3.3的稳压器可以有一个非常低的压降电压

网友G:
在实际应用中,为了确保稳定的输出电压,建议将输入电压留有足够的余量,通常大于规定的最小压差。

网友H:
通常为 200mV 左右

网友I:
输入电压必须至少高于3.3V + 1.2V = 4.5V,以确保能够提供稳定的3.3V输出。

网友J:
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网友K:
输入输出的电压差典型值仅为1.2V。

网友L:
建议参考 1117-3.3的数据手册以获取更准确和详细的最小压差信息

网友M(2023-11-30):
基本输出就是3.3V左右压差不大

网友N:
1117-3.3的最低压差是11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