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freeRTOS两个任务运行问题

楼主(2023-06-27):
一个任务使用osSignalSet设置信号,另外一个使用osSignalWait等待信号。但是运行完发现接收到的信号少于发送的信号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楼主使用的无间断的轮训来检查这个信号的吗

网友B:
这两个信号是在程序的哪里进行状态变更的呢

网友C:
楼主是不是考虑建立一个互锁线号 这样不会产生误操作

网友D:
也有可能因为没有保护机制 在哪里进行了操作了

网友E:
设置信号的作用是什么呢  难道不应该是一个发送信号吗

网友F:
楼主设定的这两个信号量除了累加之外没有其他操作吗

网友G(2023-11-30):
楼主还在继续这个问题嘛?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