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JTAG和SWD留哪个接口比较好呢?

楼主(2023-06-27):
需要做块板子。在犹豫板子是留SWD还是JTAG比较好。大家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A:
我一般用SWD   VCC DIO  CLK  GND  就占用两个IO口

网友B:
如果PCB空间够,JTAG和SWD都留着吧。

网友C:
基本使用JTAG仿真模式的情况下是可以直接使用SWD模式的

网友D:
JTAG跟SWD模式在功能上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E:
JTAG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接口标准,在许多嵌入式系统中得到广泛支持。SWD接口则是ARM Cortex-M芯片系列独有的接口标准

网友F:
SWD和JTAG共用了端口。

网友G:
JTAG接口通常需要更多的引脚,并且占用更多的PCB空间。它也可能会增加系统的复杂性和成本。

网友H:
SWD 模式比 JTAG 在高速模式下面更加可靠

网友I:
SWD接口的速度通常比JTAG接口更高,可以提供更快的调试和编程速度。

网友J:
根据 微控制器、开发工具和调试方案的支持情况来决定。

网友K:
SWD接口相对于JTAG接口来说,引脚数量更少,占用更少的PCB空间。

网友L:
JTAG适合于复杂的调试和编程任务。

网友M:
需要复杂的调试功能,同时可以容忍更多的引脚占用和系统复杂性,那么JTAG接口可能更适合。

网友N:
JTAG接口支持更多的功能,包括调试、编程和访问内部寄存器等。SWD接口则更为简单,仅支持基本的调试和编程功能。

网友:
JTAG接口在传输速率上通常比SWD接口更快

网友O:
JTAG接口具有多功能性,可以用于调试、仿真和编程等多种任务。它支持多路调试和复杂调试功能,适用于需要高级调试功能的复杂应用。

网友P:
JTAG和SWD是用于调试和编程嵌入式系统的接口标准。选择哪个接口更好取决于你的具体需求和硬件设计。

网友Q:
SWD接口相对于JTAG接口来说,不支持多路调试和复杂调试功能。它的灵活性和功能相对较弱。

网友R:
JTAG和SWD接口各有优势,选择哪个更好取决于你的具体需求和硬件设计。

网友S:
SWD接口则更适合于简单的调试和编程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