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有大佬接触过PTP协议吗?

楼主(2023-06-27):
看半天好复杂啊,没想出程序咋写来

网友A:
PTP代表“PrecisionTimingProtocol,在IEEE标准1588中进行了描述。它是一种用于在分组网络中分配时间的协议。它通过从主时钟向从时钟发送消息来工作,告诉从时钟它在主时钟的时间。但是,主要问题是解决该消息的延迟问题,而 PTP协议的大部分内容都致力于解决该问题。

网友B:
在网络中支持IEEE 1588v2协议的设备,如交换机/路由器,需要在硬件端口具备给进入和发出的PTP报文增加时间戳的能力。为了保证时间戳的准确性,需要在MAC 和 PHY 层之间通过硬件为报文添加时间戳(当报文刚进入或马上离开端口时)。

网友C:
PTP通过使用称为“事件消息”的定时消息的双向交换来工作

网友D:
PTP协议工作的大概流程:

PTP协议运行在网路设备的端口
不同的网络设备之间通过BMC算法(Best Master Clock algorithm)确定精度最高的时钟,确定为全局主时钟(grandmaster clock)
然后其他时钟都将同步(直接或间接)于全局主时钟。
全局主时钟通过“sync”报文发送同步时间戳信息,分发给slave时钟。
slave和master之间需要通过指定的方法(有两种方法可选)传输网络的时延
有了时延值之后,slave时钟可以确定出和master之间的time offset,因而可以进一算出自己的精确时间。
如果全局主时钟出现故障,可以通过BMC算法确定新的全局主时钟。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Simple-Easy 化繁为简」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3408952/article/details/125005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