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Ardunio测试817光电耦合交流电过零检测模块

楼主(2023-06-27):
有个项目,是用可控硅控制大功率电加热,温度连续控制。
这个项目需要对交流电进行过零检测。现把当时,用一个光电耦合芯片817组成的交流电过零检测模块的测试过程记录一下。
这个过零检测模块是交流电的每个周期过零时,就发出一个脉冲。
是用Ardunio测试的,STM32,C51也可以的。
接线图如下:

模块的脚 -------------- ARDUNIO
OUT <--------------> 2
GND <----------------> GND
模块的L,N端分别接对应的交流电的零线,火线。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黑豆老K」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m0_51387777/article/details/112848321

楼主:
测试程序功能:
当交流电每个周期过零时,模块的OUT脚就输出一个上升沿脉冲,触发ARDUNIO产生一次中断,中断程序就计数一次。每50次,即1秒,PIN13上LED闪一下。

程序如下:

const byte ledPin = 13;
const byte interruptPin = 2;
volatile byte state = LOW;
unsigned int i=0;
void setup() {
pinMode(ledPin, OUTPUT);
pinMode(interruptPin, INPUT_PULLUP);
attachInterrupt(digitalPinToInterrupt(interruptPin), blink, CHANGE);
}

void loop() {
digitalWrite(ledPin, state);
}

void blink() {
i=i+1;
if (i>=50) { state = !state; i=0;}
}

网友A:
楼主这个原理是啥?

网友B:
确实没看明白楼主这个产品具体啥意思?单纯的记录转换数据?

网友C:
可以详细介绍下设计思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