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嵌入式教程_DSP实验箱操作教程2-25 数码管显示实验

楼主(2023-06-27):
实验目的
本教程是基于创龙教仪TL6748-PlusTEB操作完成的。
本次教程学习的目的是了解HD7279A-SP驱动芯片特性和数码管控制的原理,并实现控制数码管的显示。
实验原理硬件原理图
找到NIXIE TUBE,可看到控制数码管的管脚分别为:GPIO6[15])、SPI1_SCSn2、SPI1_CLK和SPI1_SIMO。由两个5461数码管组成,使用HD7279A-SP芯片控制数码管的显示。

功能框图
数码管分为共阴极和共阳极两种类型,TL6748-PlusTEB实验箱使用的5461数码管为共阴极,是将八个LED的阴极连在一起,让其接地,这样给任何一个LED的另一端高电平,它便能点亮。

HD7279A-SP驱动芯片
HD7279A-SP驱动芯片是一片具有串行接口的、可同时驱动8位共阴式数码管或64只独立LED的智能显示驱动芯片。该芯片同时还可连接多达64键的键盘矩阵,单片即可完成LED显示及键盘接口的全部功能。
HD7279A-SP内部含有译码器,可直接接收BCD码或16进制码,并同时具有2种译码方式。此外,还具有多种控制命令,例如消隐、闪烁、左移、右移和段寻址等。
HD7279A具有片选信号,可方便地实现多于8位的数码管显示。

HD7279A一共有28个引脚,包含电源、地、片选信号、时钟信号、串行数据输入输出端口等。

HD7279A
HD7279A采用的是通信方式是串行通信,串行数据从DATA引脚送入芯片,并由CLK端同步,当片选信号变为低电平之后,DATA引脚上的数据在CLK引脚的上升沿被写入HD7279A的缓冲寄存器。

方向配置源码
将GPIO配置为输出的函数源码和函数使用说明可以查看gpio.c。其中,第一个参数时GPIO的基地址,第二个参数是GPIO的编号,第三个参数设置GPIO的方向。

数据配置源码
配置GPIO输出值的函数源码和函数使用说明可以查看gpio.c。其中,第一个参数是GPIO的基地址,第二个参数是GPIO的编号,第三个参数设置GPIO的电平。

操作现象
导入工程
编译工程
将CCS连接开发板并加载程序
点击运行程序
可以看到数码管循环演示的各种显示效果。
(1)首先,数码管全部点亮闪烁,接着从00000快速计数到10000,
(2)接着在第4位按不译码方式显示一字符”三”,"三"字向左运动3次,再向右运动3次。
(3)然后从左边开始依次显示 0123456789-EHLP,然后从右边开始依次显示0123456789AbCEF,显示完后,从左往右开始逐个消失,
(4)最后,八个数码管的64个显示段被逐个点亮,同时将前一个显示段关闭。然后又重新恢复显示。数码管的每一段都可被正常点亮.